关于NOK密封件:USH的尺寸问题。

楼主(2013-07-15):
最近用了一批耐高温的密封件,型号为:USH30*40*6;USH35*45*6;USH40*50*6;USH45*55*6。
现做轴封使用。
所出现的问题是:装不上去!!纳了闷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首先,我检查了一下图纸尺寸,完全是按照NOK目录做的。然后又将实物测绘了一下,尺寸公差也同图纸所示,轴也测了一下,也都没有问题。现在就猜测是否密封件有问题呢?
于是就对这批密封件做了一下测绘,不敢保证测绘的精确度。但是耐高温的密封件与NOK正品的不耐高温的密封件的尺寸相差了很多,很是奇怪。如果说一般厂家做的话,至少要保证做出的东西要能够与NOK规格的公用吧。
(注:我们家不耐高温的都是真正的NOK产品,耐高温的有点小贵,所以就找了一家别的厂商试用一下。)
测绘的尺寸如图:

所测的尺寸为内唇口的直径,外唇口的直径,及宽度。
问题1:密封件内外唇的直径过盈量应该到底确定为多少才算合适呢?
关于此点,我电话了提供此批耐高温密封件的厂商咨询了一下,给我的回复是,eg:USH35*45*6
他们模具上面的内孔的尺寸为33.5。我对于这样的过盈量的大小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方法去确定是否合理,请这方面的专家略做指点,谢谢了。
问题2:关于材质的问题。
NBR抗拉强度为15~30MPa,FPM抗拉强度为20~22MPa。说来,正常情况下,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添加剂的问题,氟胶油封感觉更硬一些。如果说这批油封,在油中加热一下,然后再使用,可以吗,会不会能装的上去,但是摩擦阻力会大了很多呢?

另外:1.个人感觉该厂商的密封件的细节处理不好,唇边毛刺痕迹比较明显,相关处理不到位。
          2.关于密封件未使用的常态下,该厂的密封件是椭圆的,误差尺寸大约在0.7左右,感觉不太合理。
补充一点:
关于USH45的密封件,实际尺寸相差也不多,却也装不上去。。。。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找一下nok的密封样本,上面都有说到的。不过国内nok很多是假的

网友(点评):
你好,没有的。NOK样本上并没有找到相应的过盈量的尺寸。市场上假货确实太多了。

网友:
高温密封件的材料是氟橡胶,价格一般是普通聚氨脂的10-15倍. 如果考虑价格问题.可以采用格莱圈或斯特封.只是0形圈选用氟橡胶的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这个也明白的。只是对我现在提出的这些问题有些疑问的。

网友(2019-06-26):
每家油封厂的设计方案不同,是会导致过盈量的差异,而且国内很多仿制的厂家为了达到密封的效果,往往会增加过盈量,这就会导致装轴的时候摩擦力太大而无法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