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丝杆选型的额定负载持续率模型线图 求助

楼主(2013-07-15):
请问各位大哥,MISUMI的这个额定负载持续率模型线图是根据什么设置出来的啊

其中的加速,减速,匀速怎么判断!!!!!!!!!!

网友:
这个是misumi的计算算例,加速,减速的时间,是由电机启动决定的,并考虑运行的稳定性时适当增加。该时间和行程决定了你的匀速时间。停留时间0.51s是负载运动到该工位时,下一步动作需要的时间,是你实际需求决定的。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
根据你的回答,和我的思考,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有不对,请指出~~~~~~~~~~~~
此图最下方的4.1(1次循环)是不是指丝杠的一个来回,就是指伸出/退回------------不分是从左侧还是右侧

然后前面的0.9*3=2.7是指伸出的时间以及加减速关系图
后面的1.4S是不是指退回的加减速关系图

后面的1.4S还好理解
加速1.5s            匀速0.57s       减速0.15s     行程也在720MM

前面的就不是很理解了
怎么又出来个240MM
还出来个0.9*3=2.7
假如前面走完一个           加速-----匀速---减速         的过程是0.9s
那为什么要          *3
中间那一段没标时间 的做什么的,难道是重复两次的意思吗?????

麻烦你了,请帮忙解答

非常感谢!!!!!!!!!!11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
根据你的回答,和我的思考,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有不对,请指出~~~~~~~~~~~~
此图最 ...

这个纸上空谈不能理解,这得跟实际使用联系起来。你首先得把工况弄清楚,计算的工况:有四个工位(0初始位置,240,480,720)。工位(0mm处)马达加速-匀速-减速-停留,(240mm处停留并“动作”0.51s)此过程需要0.9s,然后 马达再加速-匀速-减速-停留(480mm处停留并“动作”) , 完成三个动作后到达720mm处( 总时间就是0.9*3了),马达反转(工件从720mm-0mm)也就完成一个循环 。每个工位停留0.51秒(这可能是某个气缸需要的动作时间,当然也可以是其他任何部件运动需要的时间,你可以这么想象下)用来完成相关的动作。

楼主:
现在我明白了,你就是说在前面的2.7s内(720MM范围内),因工况的需求停留2次,加上最后到720MM的这个位置,一共三个,有三次加减速的加程是吧

这个停留是我们假设出来的是吧!!!!

谢谢你了啊

刚刚做设计,很多标准件还不会选,要多向你学习学习啊

网友(2014-06-25):
我也看懂了!谢谢了!

网友:
刚刚做设计,很多标准件还不会选,要多向你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