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马达,客户提出用国产,哪里有替代?

楼主(2013-07-15):
我们公司设计了一台倒角设备,先还处于试制阶段,由于里面用了一台东方马达电机,型号是BLE512C100S-3,当时是在东方马达上海代理商那订购的(中国目前好像还没生产基地)。

现在客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此电机出现故障需要维修或坏了要换一台,需要的时间可能要几个月,客户提出能不能用国产或国产的国外品牌来代替它,由于考虑到该电机的各种参数和安装尺寸(安装尺寸有限制),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电机来替代它,所以在此求助各位大侠!!
BLE-系列号
5-安装尺寸90mm
12-输出功率为120W
C-电源电压单相200-240V
100-减速比100
S-减速机种类为平行轴减速机
3-电缆线长度为3米
如果还需要更详细的参数,明天奉上!

网友:
国产的要求不高就用JSCC吧,几百块一个。安装尺寸不一样的话在安装板上多做几个螺纹孔,等东方的 不行了就换上去。
东方马达一般很少坏,如果你的型号选择没有错误的话。

网友:
上海申帅机电,AEW,低端电机。位于上海九星市场。
http://shenshuaijd.cn.16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