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运行solidworks2012打开STP文件,显示模板无效果后自动重启,求解!

楼主(2013-07-15):
XP下运行solidworks2012打开STP文件,显示模板无效果后自动重启,求解!求解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
怎么会?我的可以,估计装的不对吧

网友:
IGS STEP 这类转换文件必须在纯英文的环境中(一般放在C盘,或者文件夹中不能出现中文)才能保存和打开,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