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环状如何配合?

楼主(2013-07-15):
我想做同心,重合的配合,但是选项无法完成,
怎么办?

网友:
1显示临时轴  直接同心配合
2基准面之间进行配合

网友A:
将临时轴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临时轴调出来

临时轴能同心,重合面怎么做呢?

网友(点评):
临时轴同心后,重合面相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临时轴能同心,重合面怎么做呢?

相切即可,更好的方法是在零件里面将相切面做出来,直接使用平面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临时轴能同心,重合面怎么做呢?

选择圆环的基准面与轴的沟槽面,然后微调到合适位置

楼主:
好了,我明白了,感谢楼上各位相助,
至此终结~!

网友:
在圆环的切面上新建一个平面和一个基准轴,然后使用重合同轴的配合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以前是直接画了个同心的草图,然后用的是同心配合。还是楼上的方法好,直接把轴显示出来用轴配合就好了。当时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面重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