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SK的问题

楼主(2013-07-15):
求高手解释下什么事HSK?谢谢。

网友:
高速刀柄接口

网友:
欧系和高档机常用。原本为德国DIN标准,后成为ISO标准。加工中心和车铣复合机常见。1:10锥面定位。

网友:
不懂,,看看别人的回复。

网友:
"HSK"是高速缓锥度(1:10)的英文缩写,是接口形式的一种。

网友:
一种刀具接柄类型,锥度比1:10,常用在自动换刀带刀库的机床上

网友:
HSK 是高转速刀柄 主要区别是 刀柄的跳动比较少

网友:
这是刀具的一种标准,比如BT40 BT50。。。。。一般常用转速较高的刀柄。。。

网友:
一种德标主轴接口标准

网友:
"HSK"是高速缓锥度(1:10)的英文缩写,是接口形式的一种,与BT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是空心刀柄这样可减轻重量更有利于高速运转,而且HSK刀柄的法兰和主轴端面也是紧密接触的(与两面锁紧刀柄类似,但主轴拉力要求远低于两面锁紧刀柄)这样可减轻震动提高强度

网友(2013-08-16):
国内用的比较多的 是1:40的 日本标准   HSK 为德国标准  1:10
推销下 自己  darkben.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