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铣床滚珠丝杠选用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15):
     本人是数铣方面的小白一枚,最近着手参与一款小型数控数铣的设计,也狂补了一些数铣方面的基础知识,对滚珠丝杠的基本结构有初步了解,但在选型方面遇到不少问题,在网上也找了一些资料,但困惑不少,跪求大神指教。
困惑一:一般的数控铣床z向用哪种型号的滚珠丝杠(我这个铣床设计的有点小,高只有400mm左右),我问的不是具体哪种规格,只是型号,比如是SFU还是FFZD(不考虑公称直径、导程和动载荷的情况),或者是不是非要考虑公称直径、导程和动载荷这些才可以选?
困惑二:问题同上,不过是数铣x、y向的滚珠丝杠
困惑三:滚珠丝杠的那些型号,比如SFU、FFZD、FFB、FFZD、FF有什么区别,在什么情况下具体选用它们,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又是什么。
     我的问题可能有点幼稚,但我现在真的是搞不懂,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你找供应商,他们什么都知道,或者你找QQ 594585926

网友B:
对啊,我用到这个时联系的THK的,讲解详细,而且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资料。包括计算软件!

网友C:
如果精度不是特别的高,在0.01以上,上银也可以满足要求的,如果在0.01以下建议选用TH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供应商,他们什么都知道,或者你找QQ 594585926

O(∩_∩)O谢谢,我现在已经再跟那个QQ联系了,态度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我用到这个时联系的THK的,讲解详细,而且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资料。包括计算软件!

谢谢,你直接联系的公司客服还是代理商,我之前还不知道THK,有点孤陋寡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精度不是特别的高,在0.01以上,上银也可以满足要求的,如果在0.01以下建议选用THK的!

这个精度指的是定位精度吗?或许我的问题有点白痴~~~谢谢啦

网友(点评):
嗯 是的啊

网友:
RE: 求大神指教关于数控铣床滚珠丝杠选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形号选择方面的一些困惑)

引用 网友B:
对啊,我用到这个时联系的THK的,讲解详细,而且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资料。包括计算软件!

请教大侠,是在网上留言问的还是给上海总部打电话问的呢?我之前问在他们官网,过一个问题,之后就没有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