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螺纹问题,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3-07-15):
数控车挑扣问题   铝料 M20×1的螺纹  车到19.95 挑了6刀 深度为1.5  可是挑出来螺纹毛刺太大 (螺纹毛刺,不是头和根部) 如果去把毛次去玩 直径就是19.5几了。。是关于料得问题吗?还是刀子不行?还有就是 我们这数控车 挑内扣比如说1个的螺距挑到1.1就应该够了,外扣的话就要1.4~1.5才能行,这是什么问题呢? 大神们一一解答

楼主:
貌似挑软铝料的时候螺纹毛刺大?

网友A:
转速多少,什么刀片,这个小东西至少得要1500转以上

网友B:
外圆19.8即可。一般有毛刺可以用油切。转速拉高点,刀子锋利点就没有问题了。当然了,实在要干切又怕有毛刺就买PCD刀,好好干的话,一把刀做个几万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多少,什么刀片,这个小东西至少得要1500转以上

一直都是1000转速啊 跟软料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圆19.8即可。一般有毛刺可以用油切。转速拉高点,刀子锋利点就没有问题了。当然了,实在要干切又怕有毛刺 ...

油切是什么? 就是挑外扣老出问题 一般都是直径小了 这个不应该就是19.95~19.9之间吗?

网友(点评):
量一下螺纹规吧,看看尺寸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是1000转速啊 跟软料有关系吗?

铝有专用的切削油,也就是油切,转速太低了,刀片有色金属级的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有专用的切削油,也就是油切,转速太低了,刀片有色金属级的就差不多了

太低吗?我们这床子是手动变速的 只有1000 跟 1500  还有2000最高了。。一般铜铝都是1000 我就是想问为什么螺纹毛刺很大? 怎么解决? 去玩毛刺外圆果断成了19.5左右了

网友(点评):
你刀的P值看了没有。

网友:
买那种带修光刃的机夹螺纹刀片。或者自己用白刚条磨一把螺纹刀就没问题了。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你的刀具有没有校正,如果偏了会影响螺纹底径的

网友:
毛刺太大,基本上是刀的原因,,,螺纹升角没考虑,两后角不一致。底径也是错误的。

网友:
刀具用标准的16ER1.0ISO  K20  牙刀材质要没有涂层    转速2000    如还有毛边 加工完精修一次牙+ e; U  B2 e4 B6 l

网友:
你用的什么刀? 做铝的东西刀子要锋利些。。。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  已经解决了 买了一个新的刀头。。

网友:
要是转速踢不了,就还刀片,速度太多的话,切出来的肯定是不会光的

网友:
铝件的话刀要锋利

网友:
用金刚刀吧,添煤油

网友(2013-12-10):
我们也出过类似的问题,换刀片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