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面怎么才能车光滑?

楼主(2013-07-15):
我车45°锥面时表面很不美观,刀痕不均匀,刀痕深浅不一致,很难比得上车外圆及端面的表面,求高手说说机床对车锥面的影响情况。

网友:
我也想知道
不过我们这里有台车床
车锥面是液压涨刀的,非常均匀

网友:
那要看你车什么材料了,F值小一点试试看。

楼主:
我车7009A和7075铝合金,大端30mm,小段10mm,F低了越明显不均匀,高一点稍微好一点,800转F60最好。好像是把车好的已加工面带起痕迹的样子,又好像是走刀跳动和主轴跳动的样子。

网友:
越靠近中心,转速要越大,或者走刀速度要下降,才能保证线速度均匀,否则,越靠锥尖越粗糙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LZ快来看看

网友(点评):
所言正式,我记得以前在学校学西门子的时候有个叫恒速度切削指令,应该就是对付这种锥状零件的!

网友(点评):
就是要保证恒线速度!G96 是这个命令么?

网友:
联动有间隙了。

楼主:
回差Z2道X3.5道。用G96无用。我在拖板上施加一个单方向恒力试试能否抵消回差?

楼主:
我所说的痕迹是指几圈刀痕中忽然又一圈或者半圈的加深或者浅了,不规则出现。

楼主:
有时候车外圆也有这个情况,不过比较少出现。

楼主:
我用绳子绑住刀架,使劲的往后拉,开机试车,不规则刀痕少了很多,基本和车外圆表面一样了。看来是X轴回差过大或者是工艺系统刚性不良,非数控系统输出脉冲联动性能不良。加工数据S1200F40,0.1mm。

网友A:
找个电气工程师改下参数再试试。。。

网友:
或者先收下丝杆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电气工程师改下参数再试试。。。

你是不是说提高伺服的刚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说提高伺服的刚性?

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我是个小菜,只看人弄过,自己不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我是个小菜,只看人弄过,自己不会。呵呵

我去调一下伺服数据看看。那个丝杠间隙太难调了,要全部拆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调一下伺服数据看看。那个丝杠间隙太难调了,要全部拆开。

是的!要拆开来的,不过还不算复杂,先把螺帽敲紧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拆开来的,不过还不算复杂,先把螺帽敲紧再说吧!

不知道丝杠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FL型的还可以拧拧螺母,别的丝杠双螺母的调整片我就很难把调整片磨薄到中等预紧所需的尺寸,并且两个面一不小心就不平行了。所以就知难而退了。

楼主:
这里说明一下,我的问题有丝杠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冷却液的原因,效果最好的酒精其次煤柴油最后是什么铝合金专用切削液,上面说的不规则刀痕其实就是粘刀带起来的痕迹。我从机器问题考虑是走歪路了。特别说明,免得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