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路做破了,求助

楼主(2013-07-15):
小女请问,我做的路径,跑最后一个刀的时候,怎么把其他的表面给破坏了,怎么来纠正?
还有就是,路径跑完了,发现有的地方没切到,怎么办?

过切的在这里:

网友:
你的退刀路线有问题吧!修改一下程序。没切到是刀没走到地方,修改程序再试一下。

网友:
这做的真漂亮!

网友:
LZ,已经满漂亮的了!如果不是故意的, 那就是意外的收获!

网友:
提刀高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