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练习,又麻烦大家了。

楼主(2013-07-15):
麻烦了!!!

网友:
齿轮的齿顶圆与装配轴用的孔的同轴(同心)度的要求是齿轮部件的一个关键。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剖面线要补。其它问题再仔细看看。

补充内容 (2013-7-16 01:32):
更正:是剖切线不是剖面线。

网友:
话说,楼主大侠,你画图不过脑子吗?
最简单的,原图上有7个粗糙度,你画完剩了3个。这个是需要每次别人给你找问题的吗?
原图明确写着两端面54,你画完成了58。这个也需要每次别人帮你查?

额外的。键槽的主标注从来也永远不会在剖视图上标。另外,别自作聪明的改原图数据。你32的孔上能用12的键?38-44才用12的。
别的不说了。你自己看看。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你能坚持每天练习是好事。但是数量不代表质量。抄图的精髓是在学习别人绘图方法的同时,学习别人的思维,为什么这里这么选,为什么这里这么标,这个数据怎么来的,什么意思。什么都不想,抄3000张和抄20张没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因为是在练习阶段,图是按1:2的尺寸画的,按54,10的话,轮廓线加粗后不容易体现,所以改成了58和12,应该注明告知你们,不好意思了。

网友(点评):
你这是越描越黑。即便为了清晰表达线形,也不能随便这么改数。表达不清就加局部放大视图。改尺寸算干啥的?还是那句话,32的孔上谁告诉你可以开12的键槽的?

网友(点评):
图可以乱画,尺寸不可乱改。

网友:
哥们,你这图是哪本书上的呢,谢谢!

网友:
齿轮为什么不标节径,,,,,,

网友:
手工绘图一定要练好字体,并要学会画箭头。即然你按比例画的,但二图孔径不一,五孔应均布,其一孔位置应在和键槽同一轴线上,再画出另四孔,分度圆尺寸没有标。帮你修改了一点,还是多练习练习吧。

网友(点评):
一共上了8个小时课,还有很多制图的名词不懂,像分度圆等。谢谢指点!

网友A:
似乎还差得很远.轮廓线都还不对.分度圆直径还应该标上.

网友(点评):
原图应该是面向加工的。不过这节圆确实该标。

网友:
五本“天书”(《机械设计手册》)读到老。

网友(点评):
。。还有一种22本的“天书”。哈哈,难道说是西域而来?

网友(点评):
好像就是处士大侠这五本成大先的 只是弄成了22个单行本

网友(点评):
或者说是那本红封面的 机械工程手册?

网友(点评):
从西方国家而来。^_^

网友(点评):
能告知下都是哪些书吗?

网友(点评):
第一句话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同问:你这图是哪本书上的呢?

网友:
这个件的练习主要是给你提供一个旋转切面的练习。

其他的,自己看着办。

网友:
左视图看着别扭,键槽位置不对吧。

网友:
看不太清,不过你话的剖视图确实有问题,轮廓线不全,剖面线不到位;你的加工等级是多少?使用场合,这样才好确定同心度要求

网友:
练习画图的时候也要弄清楚那些参数,搞懂尺寸大概是怎么来的。不然你练得就只有 画工了

网友:
首先我很欣赏你的努力,但也像社区大侠们跟你说的图画好了你自己要反思、检查,那样你才能进步。很多问题大家都已帮你指出,而擅自改变原图尺寸确实犯了大错。标注形位公差其箭头一定要指向被测要素或其延线上。

网友(点评):
谢谢你了!虚心接受!

网友:
我也要练习下了

网友:
把机械制图和机械原理看个透,再来画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还差得很远.轮廓线都还不对.分度圆直径还应该标上.

嗯   这才是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