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加工中心、FANUC Series oi-MD报警求助。

楼主(2013-07-16):
一台日发的卧式加工中心。过保了、这几天出现这么个报警。看图。

说报警也不是什么报警、就干活干着干这忽然就这样屏幕变黑了、一切加工停止、没亮报警灯。

这一共七页、我都拍了照、大家帮我看看吧。怎么回事。

充启后出现主轴放大器数不足报警。和无主轴放大器报警。

打了售后电话询问、他说是系统问题要找FANUC的人过来看。

网友A:
黑屏
先看有无系统上下电回路,这个回路是给系统供24V的。
重启后报警的警,查电源模块的三相200V是否正常。
系统本身没什么毛病。
初步看就是供电有问题,要查出究竟是什么导致供电问题。比如有电缆破损而导致的短路,继而微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屏
先看有无系统上下电回路,这个回路是给系统供24V的。
重启后报警的警,查电源模块的三相200V是否正常 ...

谢谢!刚查了下、电源进线是有松动现象。现已恢复。这报警几乎都是连续工作8小时以后出现的。等下午看看会不会再出现报警。先在这里谢谢这位大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