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件,整套怎么联接的

楼主(2013-07-16):
两个油缸出油管上面那个三通样的有一个手柄的东西,还有下面那个油箱怎么和电机是分开来的

网友:
三通下面带手柄的应该是高压球阀,还有油箱不一定要和电机泵站连接在一起,只要用胶管将油箱出油口和油泵吸油口连在一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