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四杆机构,求助

楼主(2013-07-16):
各位大哥帮帮忙,为什么机构中连杆受力方向沿轴向?(此时它受到的力不平衡,所以不是二力杆件)

网友:
上图清楚点

网友A:
实际情况确实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轴向受力,连杆本身会有弯矩作用,但是因为比较小,且与传动没有直接的关联,故而我们通常忽略掉,以简化受力过程,方便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情况确实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轴向受力,连杆本身会有弯矩作用,但是因为比较小,且与传动没有直接的关联, ...

它所受的力有可能与杆子成一定角度,为什么就是轴向呢

楼主:
我查了一些资料,转动副总力通过圆心,但不一定沿着轴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