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右面的图画出来,会带来什么麻烦?为什么那样画不合理呢。

楼主(2013-07-16):
按照右面的图画出来,会带来什么麻烦?为什么那样画不合理呢。

网友:
这是做工艺卡片吧。。
你那个34标在那里,能加工?既然这一道工序不能加工,标在那里有何意义?

网友(点评):
若是CD面都是非加工面,那么“合理”图的尺寸8(左上)又怎么加工?只能由上一道工序(铸造)保证,那么在这里标注也失去了意义。。若按“不合理图”BCD面都要加工的

网友(点评):
9楼说的对

网友:
这个讲的是铸件壁厚的问题吧,应该给出明确的壁厚尺寸

网友(点评):
标题其实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尺寸8和尺寸34要两面具到,此事还真是古难全。

网友:
如果从加工角度看的话,B图还是可以的,就是基准线应该用上面的。

网友:
这个尺寸链很难保证

网友A:
加工A面保证底部8,加工C面保证48,其余尺寸由铸造保证。
右图不合理在于:加工A面保证底部8,同时要保证34、42尺寸,即一次加工保证3个尺寸,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尽管尺寸没有标注公差)。

网友:
你这个是机械制图里面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A面保证底部8,加工C面保证48,其余尺寸由铸造保证。
右图不合理在于:加工A面保证底部8,同时要保证3 ...

很详细,谢谢了。

网友:
A图上的8跟34由铸造来保证,金加工保证8跟48.B图的所有尺寸都由金加工来保证了,上道铸造要是壁厚误差大了,那金加工就不知道根据哪个尺寸加工了

网友:
基准选用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