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怎么搞定啊

楼主(2013-07-16):
我是个新手,刚学。想2个灯交替闪烁,如何编写 程序啊。

网友A:
楼主你好
1.首先你得明确你的灯是闪烁多长时间(时间继电器)
2.是不是一直闪烁,要不要加个停止信号。
3.闪烁之间的切换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如果不加时间,个人感觉两个灯要么常亮,要么常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1.首先你得明确你的灯是闪烁多长时间(时间继电器)
2.是不是一直闪烁,要不要加个停止信号。

是的,我还得定时间。就是想着让他一直闪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