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测距传感器与激光测距仪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13-07-16):
激光测距传感器与激光测距仪有什么区别呀?还是每个公司的都不一样呀?

网友A:
一般说来,传感器是测距仪里的一个部件。后者除了传感器,还应该包括电源、支架、瞄准装置、IO接口等。
但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有的传感器功能很强大,和测距仪没有明显区别。
比如某种用于机器人的激光传感器,外接5V电源就可以工作,而且直接通过串口输出距离。由于5V电源到处都有,而且你可以用PC机接上它的串口,所以这种“传感器”已经和测距仪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说来,传感器是测距仪里的一个部件。后者除了传感器,还应该包括电源、支架、瞄准装置、IO接口等。
但 ...

虽然没有很理解,但还是谢谢了

网友(2013-09-23):
激光测距传感器是有信号输出到相应的设置上.可以是一个设置中的某一部分,也可以是一个系统中的主要产品.国内主要有真尚有的LDM30x
激光测距仪一般指手持测距仪,自动测量距离的仪器.主要有真尚有的ZDM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可以找深圳真尚有,他们公司就是专门做传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