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SolidWorks 2010转dwg

楼主(2013-07-16):
求问?SolidWorks 2010转dwg用caxa2011打开个别字乱码,同字体其余字完好。怎么解决?

网友:
转成dwg的时候,有个选项,点开那个选项,在字体那一栏选True Type

网友:
做个模板,把字体设好。生成配置文件后,可以拷到别的电脑上,随时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