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能实现45度传动吗?

楼主(2013-07-16):
希望实现 1:9 的减速,而且输入、输出轴成45度角。
因为输入轴是手摇的,所以力矩不大,速度不快。
但是希望简单便宜、重量轻。所以排除了万向节。
下图是两个考虑。蓝色是轴,黑色是大齿轮,红色是小齿轮。
请问这样可以吗?伞齿轮的话,齿里、外两端的距离不同,肯定会影响小直齿轮。所以只能尽量让齿窄一些,让里、外两端的差距尽量小。
而直齿轮的话,只有一个角搭着,感觉不太牢。
另外,减速比为 9,选多少模数比较好呢?
最好的办法是最下面那个,就是让黑齿轮的齿向上翘45度,整个齿轮有点皇冠的样子。批量生产的话可以用 3mm 钢板冲出来,应该便宜的。但是现在只做一个样品的话,去哪里加工呢?

网友:
五本《机械设计手册》读到老。

网友A:
伞齿轮和直齿轮啮合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伞齿轮和直齿轮啮合好吗。。。。

伞齿轮和直齿轮的齿形轮廓相差太大了,能啮合好吗?

网友:
但是希望简单便宜、重量轻。所以排除了万向节。”

这句话的因果关系,很不理解。

既然“输入轴是手摇的”,摇把弄得长点,加个万向节,总共才几十块钱。

而仅这一对锥齿轮,再烂的产品,怎么也得100多块吧。。。

如果说是“空间受限”,还可以理解。

网友:
线切割,再冲压一下。

网友:
我看8000都不止。

网友(点评):
五本设计手册读到老,挣钱多!

网友:
非用锥齿轮的话,两个都用伞齿轮好了,各22.5度咋样,呵呵。

你一个用伞齿轮,一个用直齿轮,怎么啮合呀?一个角接触??一个角接触也不是卡住,就是晃荡!我又长见识了,唉!

网友(点评):
也能用的,“非标”用法。

网友(点评):
如果两个22.5度的锥齿轮啮合,估计会比“非标用法好些吧?(除非其他条件受限,无奈选择楼主那样)

网友(点评):
以前听过一个故事,说锥齿轮安装时,错位好多,导致是一个齿端磕在另一个齿轮的齿端上,客户死活看不明白,以为是高科技……

网友(点评):
呵呵,轴向调整隔套似乎可以解决些问题的。设计的好东西还要靠工艺及现场安装的装配人员来实现呀。直齿与锥齿啮合,象楼主的情况转速不快扭矩不大,似乎还可以凑合,不过尽量不要这样用,可靠性及疲劳耐久都谈不上了

网友:
皮带传动加万向节

网友B:
用手摇的,可见传递的力不大,做一对摩擦轮算了,比齿轮便宜

网友:
都用锥形齿轮的话,当然可以45度传动。只是1:9的速率不大好办。

网友(点评):
是个问题。关键楼主给出的信息有限,看到的只是局部。。。。。

楼主:
感谢这么多网友的热心答复。
确实是空间有限,输入轴的长度只有16厘米。本来也想过用万向节,但是一般的万向节不能连接45度。
皮带恐怕不行吧?包角太小了。
摩擦轮大概可以的。铁盘子上包胶。但是盘子边缘得打出22.5度的斜面。
22.5度的伞轮肯定可以,但是定制费用估计也不低啊。

网友(点评):
一截不行,接两节啊。

网友(点评):
或者买个现成的、便宜的、4~5个减速比的锥齿轮,再用万向节。占地方小多了吧,不到00块钱搞定。

网友:
哪位兄弟是玩大型面齿轮的? 包括齿型设计,齿面加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3754

准备设计、制造大型面齿轮的加工专机了,有兴趣的可以掺和一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073

用面齿轮替代部分螺伞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451

面齿轮的设计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969

关于端面齿轮---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34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摇的,可见传递的力不大,做一对摩擦轮算了,比齿轮便宜

顶一个。  摩擦传动

网友:
上上楼的准备写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