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合并

楼主(2013-07-16):
同一个平面的,两草图怎么样能全并到一个草图中~??

网友A:
同一个平面的,两草图是什么样的草图,你上个图,大家就才好回答的。问题表达不清,还省二个字?

网友B:
哪个软件,是二维草图还是三维草图,是位于一个草图基准面的两个草图要素,还是两个位于不同草图基准面的草图,是零件文件中的草图还是工程图中的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平面的,两草图是什么样的草图,你上个图,大家就才好回答的。问题表达不清,还省二个字?

两个草图不在一个平面,在上面的圆 是蓝色圆,下面的圆是红色圆。我想要这个两个图合并后在一草图中,无论是在上面还是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软件,是二维草图还是三维草图,是位于一个草图基准面的两个草图要素,还是两个位于不同草图基准面的草 ...

SolidWorks2010

网友B:
转换实体引用

网友:
转换为实体 两个不就 合并了吗?

网友(点评):
谢谢~! 此帖终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实体引用

惭愧啊···我原先真的是不会用这个···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