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级位移传感器??有什么品牌的型号可以介绍一下?

楼主(2013-07-16):
纳米级位移传感器??有什么品牌的型号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2013-09-16):
可以选择KD5100电涡流传感器

网友:
ZLDS/N-100是一款非接触式高精度纳米级位移传感器,该传感器可以很容易与现有设计相接合,而且具有较大的基准距,纳米级位移传感器可以相当于一个高分辨率的电容传感器。对于定点测量,振动测量,表面轮廓测量,ZLDS/N-100纳米级位移传感器都是一款理想的测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