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H25CC型号的导轨是否适合用在小型数控机床上?

楼主(2013-07-16):
最近在选自己参与设计的一款小型数控铣床的一些配件,机床大小大约是300*300*400,我想请教一下HGH25CC型号的导轨是否适合用在我的这种机床上,有什么优缺点,或者还有什么更适合的导轨?

网友:
如果你给的尺寸是设备外形,那么似乎导轨太大了。当然选导轨不看外形,看受力。

网友A:
你工作台多重,上面的重物多重,等等参数都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工作台多重,上面的重物多重,等等参数都不知?

载重要求不是很高,我们这个机床只要可以加工一些小的物件,不用于生产,主要用于教学

网友:
自己算一下,类比一下就可以了。设计手册上有算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