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6163 只有正反转 没有停止档了 急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07-16):
宜宾CW6163    放牙的时候可以正转和反转 可到了末端停不了 感觉中间的停车档位为没有了 从正转一下就到反转了 换了离合器片 还是不行   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没调好,实在不行,把反向离合器片抽掉一副,再调。

网友:
先看看你离合器式液压的还是用元宝键的(元宝键多用于6140),要是液压的检查油路,分油器,分油器有三个油孔控制正,反转和刹车等。要是元宝键的,看看有刹车片是否完好。

网友(2013-09-23):
你是液压的吗?看看停车位置时,刹车油管是不是出油,检查其油路,再看看刹车片,是不是磨损了,我设计过沈阳的CW6163B机床,不知你的是不是跟这个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