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轴上的孔与轴承位同心度问题

楼主(2013-07-16):
如图   加工了2条,外圆正反刀一次装夹车削加工,然后夹19位置打表较正外圆车削内孔,事实上能打表的地方跳动很小,可是卡盘里哪头就不行了
注       我的数车没有中心架
     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能说一下,6mm的孔你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您这制图水平真够可以的,表示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图是客户画的,图还是能看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一下,6mm的孔你是怎么加工的?

6MM孔是没要求的,直接二头钻    8MM的孔是车削的

网友:
楼主,您好,类似工件我在我们公司看到过,具体的加工过程是钻孔,粗车外圆,然后双面粗镗孔,同心铜软爪夹持工件右端,然后用镗刀精镗孔,然后精车外圆,保证在一次装夹内完成;调头,精镗孔,车外圆。

网友:
对加工这一块没有接触过,可惜

网友:
这图纸,郁闷,要求真高,都两丝公差,同轴度两丝,这是逼你一次装夹干出来,现在你怎么检测跳动的,打跳动合格不一定做出产品就合格,加工过程中产品可能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6MM孔是没要求的,直接二头钻    8MM的孔是车削的

当粗打好6mm孔时,先粗车外圆,然后两顶针顶住精车外圆,然后夹19位置,打表打最前面车内孔8mm。

网友:
很想知道 你们说的车 8mm孔径用的是什么刀具。。。感觉刀杆的刚性不行。

网友:
在镗床上好些啊,一次装夹,你那里有吗

网友:
先车外圆  再车内圆

网友B:
没有中心架你这还是二次装夹了,夹盘里会低头,可能的话在夹盘里面做文章吧,另外光打跳动不行还得拉直

网友:
你车外圆时工件跳动了,当你把外圆全车好时,先不要把工件拿下来,你可以先打一下表,看你外圆跳动没有。还有就是你打表车内孔时 一定要效到一丝不跳,因为你的同轴度只有2丝,其中原理我就不说了,本人开普车的,以上说法只是个人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中心架你这还是二次装夹了,夹盘里会低头,可能的话在夹盘里面做文章吧,另外光打跳动不行还得拉直

还是你说得靠谱,夹盘里面做文章,我也这样想。事实上做了一软夹的,估计夹盘精度实在不行
估计得买王树大那二手日本卡盘,那直线度可能保证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