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g7.0里面怎么看程序的加工时间?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3-07-16):
程序编好后可以知道加工时间吗???

网友:
后处理时能看

网友(2013-11-08):
导航器里就有。往后拉,没有的话就是你没打开那个显示,打开就可以看到

网友:
操作导航器    拖动左右滚动条  就能看到加工时间的  如果没有 可以自己添加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