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M27X1.5的钢件内螺纹 应选用什么型号的螺纹刀片!

楼主(2013-07-16):
请教各位大师:M27X1.5的钢件内螺纹  应选用什么型号的螺纹刀片!    光孔镗到¢25.8--¢26 行吗! 螺纹最后一刀为¢27.45 行吗!   老板买的内螺纹刀杆 刀头宽为 22MM 左右  刀片为 黄色 的 刀片!  感觉 这种刀片 不耐切!  走螺纹最后一刀时 易崩刀! 只好把光孔镗大 ,但 牙 又很浅!     我感到 是不是 刀片的 刀尖 深度 比 我要车的1.5螺距 的牙 要浅!  是碰刀的问题吗!       请大师指点下: 应该选用 那种型号刀片和刀杆!  车螺纹时 应注意哪些!  多谢!

网友:
不懂,等大神

网友:
你怎么还在纠结车螺纹的问题。。。。晕死

网友:
M27×1.5螺纹底孔理论值应该是25.5mm吧

网友:
内孔做25.6    牙刀杆有20柄的 (因有65深  刀杆用台湾三禄  三井 的)  刀片用16IR1.5 ISO BMA     转速1200

网友:
直接有丝锥啊

网友A:
1)你这个有点象我们地质上的钻杆.光孔理论值在25.5左右,为了克服有毛刺等的影响,可以适当加大10-20丝.同样,车丝最后一刀理论值在27,也可以适当加大10丝左右.但是象你说的那样,容易发生径向间隙过大,而松动的现象.
2)关于车刀,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关键是要选好车削用量.罗纹车削按照递减进刀原则,最后几刀控制在10丝左右,问题应该不大;适当提高车床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个有点象我们地质上的钻杆.光孔理论值在25.5左右,为了克服有毛刺等的影响,可以适当加大10-20丝.同样, ...

车螺纹转速 S460  ! 这个转速 低吗! 车的是钢件! 光孔加工到¢25.8--26     螺纹最后一刀 是¢27.45      分六刀切  开始每刀 0.2MM   最后 2刀  0.1MM      !     在这种切削参数下,刀尖易崩刀! 干不了几件!  刀尖重新对过中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螺纹转速 S460  ! 这个转速 低吗! 车的是钢件! 光孔加工到¢25.8--26     螺纹最后一刀 是¢27.45   ...

应该来说你这个问题选择一把抗震的刀杆  转速在400到800    刀片16IR1.5 ISO BMA  带修整面的     其他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买个现成的丝锥好了哇。。。。。

网友B:
螺纹小径上边已经说过了  进刀方法  26.5  26.8 27 27.05  我是这么做的 我们买的是最便宜的内孔螺纹刀片 想你这种长度 每个刃150-200 转数在600-800 不知道能帮到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小径上边已经说过了  进刀方法  26.5  26.8 27 27.05  我是这么做的 我们买的是最便宜的内孔螺纹刀片 想 ...

多谢大师指点!  请教下:  每个刃150-200  是何意呀!  转数  你的建议 是 600-800吗!    老板 买的 28元 /片  的黄色刀片 !    大师  请推荐下   应该 买 哪种型号的刀片!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小径上边已经说过了  进刀方法  26.5  26.8 27 27.05  我是这么做的 我们买的是最便宜的内孔螺纹刀片 想 ...

螺纹最后一刀   我算的是    27.45      !   算错了吗

网友:
刀杆的直径22cm 车65mm 刀杆伸出刀架的距离短点问题不大  转速400到800之间 用G76斜进法车螺纹 普通钢件 还是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