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5的滚珠丝杆配合线轨,能拖动180KG的工作台吗。

楼主(2013-07-16):
螺母是单螺母,先谢谢各位了,现在丝杆螺母发热很厉害。

想知道这计算公式,估算法就可以。之前都是经验选大的。做小设备换成小丝杆就出问题。。。真有点摸不到头脑。

网友:
这个需要计算的。两个匹配,一个是惯量匹配,一个是堵转扭矩的匹配。当然了,能不能拖得动还要看你选择多大的电机。

网友A:
应该小了,你用的导轨,电机功率都是多大?平时运行速度多少

网友:
检查螺母和电机轴的同轴度如何,用手盘动是否发涩

网友:
随便找本丝杆的手册上面有详细选型计算过程的,对着算一下就好了。

网友:
4005的差不多。。。。

网友B:
,工作台重量只是一个参数,还要看导轨摩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小了,你用的导轨,电机功率都是多大?平时运行速度多少

导轨用20的的线轨,摩擦系数0.01.运行速度一般4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台重量只是一个参数,还要看导轨摩擦系数

是线轨。摩擦系数0.01

网友(点评):
难道是安装精度问题?我这边2505带400kg物体滑动

网友:
楼主,水平使用还是竖直使用?这个差别很大啊。

网友(点评):
这为兄弟说的很对,首先你是垂直还是水平,如果是水平,正压力是180KG,但是转换成直线方向的力也就18KG就OK了,选丝杠电机要知道你的负载和要求运行速度,重要场合也要知道加速度。

网友:
1、与导轨的平行找好没有,
2、丝杠的长度有多长,
3、水平运动还是垂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