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形槽槽口有公差要求吗

楼主(2013-07-16):
请问T形槽槽口有公差要求吗

网友:
                     肯定有了。而且有GB--.

网友:
请查阅GB.

网友:
五本手册读到老。

网友(点评):
看到大侠大部分时候会说“五本手册读到老”,可就是很多人不去看,问他们有没有手册,答曰“无”。哎,不管什么时候手册是你最近的老师。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a007c02e0722192e4536f61f.html

网友:
我认为只要一个实体表面(如外圆)或者一个虚拟参考要素(如外圆轴线)只要在使用中、装配时、加工中有一定的功能,或者说与其他表面或者几何要素存在配合或者关联就有一定对其尺寸、形状、相对位置有要求,这个要求无法绝对得满足,所以对这个要求的实现就必然有公差。至于公差的形式、范围则需要理论计算、实验和经验的修整。

网友:
有装配的功能,就会有匹配的要求。有匹配的要求,就有公差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