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材料的许用剪切强度

楼主(2013-07-1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本人校核轴的强度,轴主要受扭矩作用,材料用的是40CrNi,但是材料的许用剪切强度[τ]为什么在机械手册中查不到呢

网友A:
0.5-0.707倍的屈服强度。剪切本来就不是测量强度,而是理论推导强度。按滑移计算出来的一个数值。

楼主:
那请问许用扭转切应力跟剪切强度是一个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0.707倍的屈服强度。剪切本来就不是测量强度,而是理论推导强度。按滑移计算出来的一个数值。

那请问许用扭转切应力跟剪切强度是一个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许用扭转切应力跟剪切强度是一个值吗

建议取 τs = 0.5σs。
zerowing 大侠意下如何?

网友(点评):
逍兄太客气了。一般都是用的0.5。比较保险。

网友(点评):
成老先生的这本书实在不敢恭维。比如这个图里的公式。既然求空心轴轴径了都,还让人找内外径比这个数值计算,如同抽自己嘴巴。MD,我都知道这个比值了,我还计算个什么劲儿!

网友(点评):
另外,私以为成老先生把单位搞错了。不是Mpa,是kg/mm^2。

网友(点评):
还有,在螺栓强度表里面,老先生的强度表也有问题。出现过5级螺栓不如3级的情况。私以为是丢了个数。

网友(点评):
哈,回家把老手册拿出来对了对,发现成老先生抄书的时候少抄了一个图。于是内外径比例系数成了无解。哈哈。不过推荐的需用煎应力倒是对。然后又看了看说明:“考虑弯曲影响而降低的许用值”。。。。

网友(点评):
50Mpa=5kg/mm^2,你详细换算就知道了。在传统的计算中,很多是以试算的方式进行计算。计算时先估计一个内、外径,计算,直到合格为止;校核时,内、外径都知道了,直接计算,看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附个表。

网友(点评):
注意单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许用扭转切应力跟剪切强度是一个值吗

网友:
013-7-16 23:13

补三个图。估计再过几年,这东西就绝版了

先两张。后面的有点大,我得压缩下

网友(点评):
大侠的图是老版的《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你是在国外学习的,对国内情况不太了解。你手头的资料是老资料。化工版和机工版《机械设计手册》错误是不少。

网友(点评):
呵呵,我走的时候就带了这么一套书走。剩下的就是网上流传的成先生版。结果上次查螺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许用扭转切应力跟剪切强度是一个值吗

可以说  不是  概念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