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负载转动惯量计算——电机选型

楼主(2013-07-16):
一般典型齿轮齿条传动形式(电机和小齿轮不动,小齿轮带动齿条往复运动)的机械结构中,负载转动惯量=(齿条重量+工作台重量)*小齿轮半径平方;
但如图所示的齿条不动,电机和小齿轮来回跑的传动形式中,负载的转动惯量怎么计算???
所选电机为交流伺服电机,且对响应性有一定要求。

网友A:
第一是功率P=FV,第二电机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是功率P=FV,第二电机转矩。

所选电机为伺服电机,对相应要求较高,功率和扭矩经计算都没有问题,就是核算负载转动惯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计算了?!

网友(点评):
我认为转矩和转动惯量是一个概念,转矩计算通过转动惯量就不要计算。

网友B:
没这么计算过,个人觉得计算转动惯量是衡量,有质量的运动时带来的惯性的影响,LZ这个问题,齿轮参照轴心的转动惯量加上齿轮和电机质量相对于啮合处(节圆半径),的转动惯量。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亟待大神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这么计算过,个人觉得计算转动惯量是衡量,有质量的运动时带来的惯性的影响,LZ这个问题,齿轮参照轴心的 ...

不用考虑工作台的质量吗?工作台上还固定有其他负载,挺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考虑工作台的质量吗?工作台上还固定有其他负载,挺重的。

要考虑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大神!

网友(2014-08-18):
(负载质量+电机质量)/小齿轮半径的平方

网友C:
严谨的话,(负载质量+电机质量+小齿轮质量)/小齿轮半径的平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严谨的话,(负载质量+电机质量+小齿轮质量)/小齿轮半径的平方

公式是GR2,为什么要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式是GR2,为什么要初呢。

是乘,我写错了,正用减速比计算呢,结果这个也写成除了。多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