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力矩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楼主(2013-07-16):
机械原理书上《连杆机构设计和分析》一章里,有这样一段:“设力F作用于构件上的某点N,则按力矩的定义,可求得F对某点S的力矩:Ms=lSN X F”,紧接着它又说,“其大小: Ms= - (yN-yS)FX+(xN-xS)Fy”,式中,lSN表示从点S到力F作用点N的矢量......
我搞不明白为什么是 - (yN-yS)FX,
这个“-”怎么推导出来的???哪位大侠帮忙解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Ms= (yS-yN)FX+(xN-xS)Fy

写书的发现把 yS-yN 写反了,为了补救,就在前面又加上了一个 - 号。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一针见血

网友(点评):
哈哈,我看大侠说的对!

网友A:
是不是和 S 、N的坐标值大小有关系 如果改变下顺序就会变成 (ys-yn)FX

网友(点评):
逆时针扭矩为正值

网友(点评):
所以fx前面的力臂应该是个正的才对

网友:
符号表示力方向相反。

网友:
哎,数学知识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和 S 、N的坐标值大小有关系 如果改变下顺序就会变成 (ys-yn)FX

我看也应该颠倒一下。

楼主:
“Ms= (yS-yN)FX+(xN-xS)Fy“,这个式子用到的是“合力矩定理”,即“平面汇交力系的合力对平面上任一点力矩,等于力系中各分力对于同一点力矩的代数和”。计算合力矩的方法有两种:1、合力乘以合力的力矩;2、算出各个分力的力距,再算矢量和。
我在一楼问题里提到的这两个式子“Ms=lSN x F”、“Ms= (yS-yN)Fx+(xN-xS)Fy“,就是分别对应合力矩的这两种计算方法。

网友(2013-09-02):
符号方向问题,静下心来想,只要你上过初中,就能想通!

网友:
7楼正解,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
规定是 逆时针为正。根据合力矩定理,则Ms=L X(叉乘)F=(xN-xS)Fy - (yN-yS)FX= - (yN-yS)FX+(xN-xS)Fy  有问题吗?

网友:
为了保证两个人力矩的作用效果, 因(yN-yS)算出来是负的,而作为力臂它应该是正值,所以要在前面加个负号,其实用绝对值也是一样的

网友:
力钜的作用使物体逆时针运动的趋势就是正号,反之就是负号

网友:
应该是代表方向吧!

网友:
工程力学书籍有推导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