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骨架油封 国家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3-07-17):
高压骨架油封 国家标准是什么   普通的油封只能耐0.05mpa

网友:
这个不知道由国家标准,基本承压能力就是你说的0.05MPa,各个品牌的稍有变化,压力大了就基本不会考虑骨架油封了

网友(点评):
那用什么?

网友(点评):
能不能把液压密封圈用在机械润滑密封上,用气动密封圈液可以啊?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液压密封应该能用在润滑密封上,密封只要能达到效果就算能用了,但最好还是具体工况具体分析。

网友:
车削油封,或者泛塞封都可以,具体要看工况,18501267806,乐意的话把工况告诉我,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点评):
轴150,水压 0.7mpa, 线速度 5m/S

网友(点评):
轴150,水压 0.7mpa, 旋转 线速度 5m/S

网友:
车削无骨架油封完全能满足,承压几个MPa,线速度15m/s,温度可以到200度,四氟件,非常耐磨。我能联系你一下么,我们能做这个,希望能给个合作的机会。

网友(点评):
车削无骨架油封什么样 ??

楼主:
高压旋转  骨架密封圈   有标准吗

网友:
无骨架油封跟骨架油封形式差不多,就是材料是聚四氟乙烯的,相对较硬,耐磨。高压骨架油封,这个就是通用标准,我们代理台湾NAK的,能承受1MPa以内的压强,但那是标准件,看你沟槽设计好了没.小弟刚毕业,给个合作的机会。

网友(点评):
有样本吗 发上来看下

网友:
发到你邮箱吧,行吧,你要不愿公布,baoliang2011@126.com我邮箱,你发个信,我回复样本给你。

网友:
不考虑价格因素,,考虑下机械密封。
各项参数要比骨架油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