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尺寸怎么标注?请高手解惑(CAD)

楼主(2013-07-17):
图中尺寸怎么标注?请高手解惑(CAD),谢谢

网友A:
没看明白,,,,,,要标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要标哪一个???????????

全部尺寸

网友B:
尺寸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方向??

是啊!怎么标啊

网友C:
没有见过,但可以通过基点标注(DOR)+一般标注(设置为将一个箭头取消掉),实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见过,但可以通过基点标注(DOR)+一般标注(设置为将一个箭头取消掉),实现,呵呵!

式了一下,不行啊

楼主:
是用“坐标”标注方法标注的,但不知道什么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