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自动化--——困扰我一个星期的难题

楼主(2013-07-17):
如图,这是一个电镀线自动放料的一个方案,黄色为料盘,红褐色的为纸袋盘,料盘直径740mm,料盘是卷的不锈钢料带,外面是冲压收卷料的时候附的一层纸带,纸带起到保护料带刮伤的作用,注意:纸带和料带不是粘在一起的,自然状态下料带和纸带是分离的。料带上冲压的是很多细小的圆孔和方孔,料带很薄,0.5mm左右。
现在我的问题是,在这个料盘的外面如何找到这个料带的料头(也包括纸带头),或者说是如何固定这个料头,方便抓取,以及如何抓取这个料头。找到钢带和纸带头之后,要将纸带和料带分离,分离后的纸带通过纸袋盘收卷起来,分离后的料带经过机械手的牵引,进入到电镀槽电镀。料盘上的料带不是一定要卷满,目前手工放料是将外面一层纸带留长,扎在料盘上面,但是我做自动放料的不可能扎上吧?所以这个很让我头疼啊。

网友A:
楼主玩过用胶卷的相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玩过用胶卷的相机吗?

谢谢你的回复,我知道那个胶卷,胶带是从那个胶筒旁边的缝隙里抽出来的吧,但现在我这个料盘是敞开的,不是封闭的,料头是软的,无法定位,我这个就有点像电影放映机的那种感觉。

网友(点评):
一个变化而已啊。

网友B:
还是搞不清楚流程。
料盘和纸盘拿过来是什么样的还没说吧。没有具体的图或照片?

网友(点评):
他的原材料应该是这样的:一层是料带(需要电镀的);一层是隔离纸(目的是把料带隔开,以免料带相互刮伤),为了便于运输与后续加工方便,于是就把料带与隔离纸贴在一起(当然没用胶水,自然贴合)绕在一个盘子上,

网友(点评):
他现在的问题是:每次更换这个盘子,都要人工找到纸带和料带的头部,人工把它们分别固定在卷纸盘上和机械手抓取的位置。人工费时费力!他现在想要做到不要人工来操作,换上料盘机械手自动抓取料头,卷纸盘自动卷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搞不清楚流程。
料盘和纸盘拿过来是什么样的还没说吧。没有具体的图或照片?

如图,没有实物图片哦。三轴机械手右边是一提升机构,左边是回收空的料盘和卷有纸带的纸袋盘,提升机里面的是有带料的料盘和空的纸袋盘,通过机械手移动到前面的工作台定位,放带料。

网友(点评):
老大,能不能按工序说说啊。看着挺累的。

网友C:
为什么要去抓料头呢?你的目的只是为了固定料头,便于取料而已。因此可以设计一个胶带纸的黏贴机构,让胶带沿料盘走一圈,不用考虑料头在那个位置,反正一圈以后,料带肯定能够封好了。这个机构可以借鉴超市里的胶带纸机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去抓料头呢?你的目的只是为了固定料头,便于取料而已。因此可以设计一个胶带纸的黏贴机构,让胶带 ...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可能是我描述的不够清楚,是这样的,我这个料盘是一整卷不锈钢带料,带料中间夹着一层保护纸,就是像双面胶那样的,只不过不锈钢料带和纸之间不是粘住 的,也不能粘住,而这个不锈钢带料的料头我要通过这个机械手抓住,牵引出来,到下一工位,然后进入电镀槽电镀 的。

网友:
把你的产品上个图来看看,不好理解呀。。

网友B:
料带本身是不是一层料带一层保护膜纸的?
放料时,顺便把保护膜纸取下来?

如果是的话,保护膜纸在内层还是在外层?

网友(点评):
保护膜纸应该放在外层,因为要保护料带,如果料带在外层,也没关系,只要你截断一圈料带,保护纸就又在外层了。看他的图,保护纸应该必须放在外层的

网友(点评):
额····下面都有回复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带本身是不是一层料带一层保护膜纸的?
放料时,顺便把保护膜纸取下来?

是的,纸带在外层

网友C:
这个也可以实现,缓慢旋转料盘,在距离料盘一定距离的地方设定一组吸盘(纸料设定要比不锈钢料短一些,让两种料都能被吸到)吸盘前段安装光电检测,旋转到料头部位的时候,料头会被吸盘吸附,光电检测到料头前段空了,输出信号让料盘停止转动,然后用机械手夹取即可。

网友(点评):
真空吸附吗?应该不行,应该他说料带上有孔!磁吸好像也不行,应该料带是不锈钢的

网友(点评):
打错字了,是“因为”

网友:
如果能够让料盘垂直旋转,效果更好

网友D:
这个主要是给料带电镀,对放料要求有那么高吗?放料时人为将料带和纸带分开不行吗?要自动识别料头,然后在将料带和纸带分开,这个是否会增加设备成本?放料是手动放置,放置的时候顺便就将纸带料带隔离开了

网友(点评):
是个长期经济效益问题,人为分料,费时间,他这个装置应该是用来减少工时的,他应该粗略计算过年度削减工时数。而且放料盘的位置是不是方便,或者位置有些高呢?或者没有足够空间呢?

网友E:
弄一个弹性的刮板装置,刮板刀面在旋转方向上,料盘旋转,刀口捕捉到料头,料头即被刮出,请看图。

网友(点评):
好主意,最好在取料刀口处加装一个夹料装置。

网友(点评):
同意此方法比较实际

网友F:
真是隔行如隔山,我曾经接触过电镀线,上料机构是几个轮子挂在那里,可以上下运动,往下运动是靠料带的拉力,向上运动是靠马达的动力,这组轮子的作用就起到换线缓冲的作用,就是当料带快电镀快完了,就报警,然后就有人把准备好的料带挂上去,然后就把正在电镀的料带与准备挂上去的料带的两个头接在一起,这时候前面提到的那组轮子就开始向下运动,接完料带后就往上运动,料带的头部是用类似订书机的工具订在一起的。

网友:
这个领域涉及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可以实现,缓慢旋转料盘,在距离料盘一定距离的地方设定一组吸盘(纸料设定要比不锈钢料短一些,让两 ...

您这是固定了料头之后的抓取方法,前提是要先把料头和纸头固定好,或者是夹住,你不固定好的话,纸带和料带是散开的,它们之间是没粘性的,料带上有很多孔,吸盘的话可以吸纸带,料带好像吸不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要是给料带电镀,对放料要求有那么高吗?放料时人为将料带和纸带分开不行吗?要自动识别料头,然后在 ...

人家要做成全自动的,只需要人工把料盘放在提升机上就行,其他的,机器自己完成,所以难度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一个弹性的刮板装置,刮板刀面在旋转方向上,料盘旋转,刀口捕捉到料头,料头即被刮出,请看图。

关键是料带和纸带不是粘在一起的,也不能粘在一起。您的这种方法是把纸带留长,料带留短,然后把纸带用胶带粘住是吗?但是这样您的取料刀口没法儿剥开胶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是隔行如隔山,我曾经接触过电镀线,上料机构是几个轮子挂在那里,可以上下运动,往下运动是靠料带的拉力 ...

是的,是您说的这种过程。现在人工放料是这样的,但现在人家要改成全自动的,其他的都可以实现,就是这个找料头很难啊。

网友G:
楼主所说应该就是这种东西,

网友(点评):
对头~哈哈,好熟悉啊~就是这种料带

网友(点评):
这个是电子产品用的多电极引线带,电极局部有的要镀金的,需要的产品是中间的一条一条的电极,最终与电路连接后把周围的多余部分切除掉,所以最后的废料是大部分的料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料带和纸带不是粘在一起的,也不能粘在一起。您的这种方法是把纸带留长,料带留短,然后把纸带用胶 ...

我的意思是先取料,获取到料头再说分来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所说应该就是这种东西,

是的,跟这个类似,只是带料没有这么宽,我这个只有60mm左右。敢问大侠这是全自动的吗?还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跟这个类似,只是带料没有这么宽,我这个只有60mm左右。敢问大侠这是全自动的吗?还望不吝赐教啊。 ...

这个是全自动注塑成型的
跟你的东西不一样
产品是一样的
只是工序不同而以

网友C:
把料盘垂直旋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料盘垂直旋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呵呵,跟我之前的想法一样,侧起来占的高度空间大,受场地限制啊,,,唉。。。。

网友H:
开卷后电镀时不锈钢料带是恒线速度运行,那你卷纸带也要恒线速度卷取。不知这纸带还要再次利用否,不重新利用的话恒速度卷取是不是太麻烦?

网友(点评):
纸带和料带不同步没关系,有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卷后电镀时不锈钢料带是恒线速度运行,那你卷纸带也要恒线速度卷取。不知这纸带还要再次利用否,不重新利 ...

方案要求两组轮流放料,就是产线不停的意思,当前在放料的一组料带快放完的时候有检测的,另一组在这组放料的过程中要找好料头,并牵引到快放完的这组,接上料带,就是这个意思,纸带是要重复使用的

网友I:
纸条的起点处是和料带头水平?且用胶带固定?什么规格的胶带?
纸条是要送回去回收的吗?

网友J:
楼主你好
不知道能不能作成这样的结构:
缝隙只能通过不锈钢带,不能连同纸带一起通过。(根据纸带和不锈钢带的厚度来分开他们,0.5的厚度是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纸条的起点处是和料带头水平?且用胶带固定?什么规格的胶带?
纸条是要送回去回收的吗?

根据自己设计要求定,纸带和料带可以一样长,也可不一样长,这个无所谓。料头不是用胶带粘住的,那样是很难分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
不知道能不能作成这样的结构:
缝隙只能通过不锈钢带,不能连同纸带一起通过。(根据纸带和不锈 ...

你好,感谢您的热心回复。难点不是如何将纸带和钢带分离,本身它们就是分开的,可能是您没有看明白我的问题,问题是:一卷料,里层是钢带,外层是纸带,它们之间是没有粘附的(纸带只是一个保护作用,是分开一层一层的钢带,防止钢带与钢带之间的摩擦刮花了),使用一种机构或是机械手,找到这卷料盘的料头(料头也就是纸带和钢带的头)。

网友I:
引用 楼主:
根据自己设计要求定,纸带和料带可以一样长,也可不一样长,这个无所谓。料头不是用胶带粘住的,那样是很 ...

可不可以在纸带的起点贴一小段尼龙搭扣的那种毛毛的材料,收集纸带盘上设置一个弹性的拨头,上面设置搭扣的另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在纸带的起点贴一小段尼龙搭扣的那种毛毛的材料,收集纸带盘上设置一个弹性的拨头,上面设置搭扣 ...

需要人工参与就不行了,钢带怎么固定?不可能只牵引出纸带将钢带置之一边吧,那样钢带就全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人工参与就不行了,钢带怎么固定?不可能只牵引出纸带将钢带置之一边吧,那样钢带就全乱了

牵引出纸带后在用其他装置扯出钢带,钢带的刚性好比纸带好操作。可以以牵引出纸带作为触发,在牵引出纸带后在相应位置伸出吸盘 把料头吸起来。
纸带不是你们做的吧,可否联系相应供货商,要求他们加一小条贴片。貌似不怎么好搞

网友:
表示不懂

网友B:
1)上卷时料带尾巴折1cm,向外翘1mm,用普通胶带粘住纸带。
2)拆卷时,捅破固定料带尾巴的胶带,先把料带和纸带一块拽出来,
3)用夹子撕下纸带,拽到纸带卷盘内并固定;料带继续想干嘛就干嘛。

还不行的话,给我寄一小卷样品,四五天给你送到这个机构的东西。当然得给钱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上卷时料带尾巴折1cm,向外翘1mm,用普通胶带粘住纸带。
2)拆卷时,捅破固定料带尾巴的胶带,先把料带 ...

呵呵,挺实在的,谢谢了,您的思路我考虑下,如果再没其他方法我再跟我的客户沟通下,或者考虑六轴+视觉吧。

楼主:
我想到这种方法看大家讨论下行不行,如下图:

楼主:
我事先将外层纸带留长,缠绕在一根圆柱上,然后将钢带的头插在缠绕好的纸带与圆柱之间,可行吗?
下图是料盘

网友:
料盘是主动旋转还是从动旋转?

网友(点评):
还有,你这是在理想状态下的,但现实情况是这样的:纸带头和钢带头是散状的,散开的,所以必须要先固定了再来找,牵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料盘是主动还是从动?

上面两张图是示意找料头的,料盘下面有个电机,可以转动的。

网友H:
既然是主动旋转,你可以用一个厚度小于60mm的圆柱面上有一定粘性的圆盘伸到料盘的两侧挡片中,粘性圆柱面直接接触纸带,圆盘转动把纸带粘取出来。这样纸带头部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是主动旋转,你可以用一个厚度小于60mm的圆柱面上有一定粘性的圆盘伸到料盘的两侧挡片中,粘性圆柱面直 ...

那钢带料头呢?你只是把纸带头牵引出来了哦。

网友K:
何必这么纠结呢,提前在准备一小块粘纸给每个钢带头粘好纸带头。。。。并不费事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必须提前把两个头固定在一起。。这是重点,

网友:
有个设想不知道怎么样,楼主可以搜索一下两滚的自动卷管机,通过连个辊的转动速度差和摩擦力不一样可以将板卷成管,我们送料的(棒料)很多时候单辊驱动时,棒料也会变弯,如果反之用,在外面加个轮,可以用多少带点粘性或吸附性的材料,能在板材的开口口出改变一下弯曲规律,头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何必这么纠结呢,提前在准备一小块粘纸给每个钢带头粘好纸带头。。。。并不费事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必须 ...

粘起来了后面无法将纸带和钢带分离的,如果撕断纸带,后面有一节纸带是粘在钢带上的,这样是不能电镀的

网友:
很疑惑,既然是没有粘联的,那么最外圈的纸带应该是垂直向下的,这样搞个旋转臂把纸带拉过来夹住不就行了。如果纸带不够么加长点。

网友(点评):
他的这个料盘是水平放置,不是垂直放置。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好!其实做方案就考虑进去夹料方式,后面的工作就好做了

网友(点评):
水平放置的最外一圈纸带也可以竖直掉下来呀。

网友L:
可否借鉴一下SMT贴片机???

楼主:
国产机器人RV减速机

引用 网友L:
可否借鉴一下SMT贴片机???

贴片机的什么机构?

网友L:
引用 楼主:
贴片机的什么机构?

贴片电阻也是一盘的,把上面的塑料条揭开后露出电阻,进料机构应该和你的很想,我只是在视频上见过。具体也不明白,
你去找找看。很多的电子厂都有贴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贴片电阻也是一盘的,把上面的塑料条揭开后露出电阻,进料机构应该和你的很想,我只是在视频上见过。具体 ...

电阻和料带是粘在一起的,它有个剥离机构可以分离电阻和料带,但是我这个纸带和料带不是粘在一起的,是散开分离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阻和料带是粘在一起的,它有个剥离机构可以分离电阻和料带,但是我这个纸带和料带不是粘在一起的,是散 ...

没有粘在一起。塑料带和料带分开后,电阻是可活动的。用一个类似吸盘到PCB的·,,我让你看的是进料机构,,不是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弄一个弹性的刮板装置,刮板刀面在旋转方向上,料盘旋转,刀口捕捉到料头,料头即被刮出,请看图。

好方案

网友:
一点点双面胶就可以试试

网友M:
如图(机械手默认在中间位置),旋转顺时针放置的料盘,料头自然从出料口出来,前提是外面的纸带长些,这时机械手和挡料块同时下移,纸带夹夹住纸带头,然后继续旋转,机械手上移,同时挡料块复位不锈钢带出来,由不锈钢带夹夹住,这时机械手可以往右移动,至于后面怎么操作自己想了。因为太晚很随便的画了个图,只是表达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图(机械手默认在中间位置),旋转顺时针放置的料盘,料头自然从出料口出来,前提是外面的纸带长些,这 ...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你的图示意思我看明白了。按你这种思路,这个料盘应该是要垂直挂放是吧?我从一开始就认为料盘垂直挂放是可以实现的,但我的客户说要水平放置,垂直放置他说他们的空间不够,我今天跟他们再沟通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粘在一起。塑料带和料带分开后,电阻是可活动的。用一个类似吸盘到PCB的·,,我让你看的是进料机构, ...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贴片机的料带是三层的吧?外围是两层胶带夹着中间的是钢片,好像跟我这个有区别哦,恕我眼拙,

网友:
有些不便实现自动化的用人工辅助好了

网友:
看不懂流程

网友:
MARK一下,明天再看,老婆叫睡觉了,嘻嘻

网友:
不好意思,能力有限,帮不到你

网友:
放料盘那装个电机旋转,在加个光纤传感器之类的。检测到料头,电机停止。应可以解决

网友:
自己以前做过贴膜机,,但没看明白你的。

网友:
好像挺难得。

网友N:
楼主主要是需要找到不锈钢料头和纸头吧?看这样行不行,在来料前约定纸头比不锈钢料带头短几毫米,通过颜色传感检测纸带和不锈钢颜色来找到料头或者纸头。主要分几步进行:1、旋转料盘找到头(旋转方向跟料带卷绕方向相同加压带轮压伏贴料带,旋转一周肯定能找到头然后定点停止)  2、真空吸纸带到纸带收料盘(同时放料,放料长度最好能控制住,为取不锈钢料带做准备)。  3、真空吸送料带到电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主要是需要找到不锈钢料头和纸头吧?看这样行不行,在来料前约定纸头比不锈钢料带头短几毫米,通过颜色 ...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料头可以通过你所说的步骤一找到,外层的纸带也可以通过吸盘吸出,但内层的钢带被你的压带轮压住了,没法取出,况且钢带上面有很多小孔,吸盘是吸不了的,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料头可以通过你所说的步骤一找到,外层的纸带也可以通过吸盘吸出,但内层的钢带被你的 ...

压带轮压力并不需要很大只要料头不随意的散开就行。至于不锈钢料带有孔吸不住的问题可以 加大真快发生器流量、订购特殊规格真空吸盘、采用机械方式夹持,并且在吸取纸皮的时候放料机构 是需要定量旋转的,这样方便机械手找到不锈钢料头也不存在拉不出来受力的情况。

网友O:
问题和问题的答案都在于对象。对于自动化设备来说,需要对象具备能够被设备识别的特征。人能看懂的,机器不一定看得懂。所以,对象一定要具备能被机器识别的特征。举个简单的例子:纸带、钢带的某个位置可以设置不同的条码,条码识别系统已经非常普遍了。料盘旋转,条码识别发现条码变换的位置也就是料头的位置。或者,将纸带的颜色设置为与钢带的颜色有强烈反差,采用光学、色彩识别也很容易找到料头。至于抓取,仍然需要对象本身具备相应条件。总之,采用自动化设备后,对象也需要配合变化,否则,单单考虑设备,问题往往无解或成本难以承受。

网友:
LZ做非标别老想着模拟人的动作,现实情况是模型人的动作要么成本高,要么难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压带轮压力并不需要很大只要料头不随意的散开就行。至于不锈钢料带有孔吸不住的问题可以 加大真快发生器流 ...

料盘和纸袋盘下面都有电机带动的,可以独立转动。如图所示为带料,这个是铜的,铜的边上没孔,不锈钢的边上有很多小孔。吸盘可以吸这样的带料吗,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O:
问题和问题的答案都在于对象。对于自动化设备来说,需要对象具备能够被设备识别的特征。人能看懂的,机器不 ...

谢谢您的忠告,确实如你所说,问题就是无法被机器识别。条码识别确实是个不错的方案,但是料头贴上条形码就又涉及到剥开条码和撕下条码的问题了,这样就变得更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料盘和纸袋盘下面都有电机带动的,可以独立转动。如图所示为带料,这个是铜的,铜的边上没孔,不锈钢的 ...

看你的料是肯定能吸的,你工作时间短,料轻,只要考虑好真空压力、流量就没问题,

网友:
还是搞不清楚流程。
料盘和纸盘拿过来是什么样的还没说吧

网友(2016-04-28):
非标自动化你可以找 淘宝店铺‘“加工客”他们还会帮你解决类似设计问题,以及帮你加工和装配测试。

网友(2016-07-18):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