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部件是什么?

楼主(2013-07-17):
如图,这个部件安装在气缸上,是不是电子限位开关?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谢谢指教

网友:
磁环,感应气缸是否到位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气缸内部活塞是铁的,磁环可以感应到气缸?

网友(点评):
抱歉语言组织能力,下面有详细的。磁环在里面,外面就一霍尔开关。我们一般拿来做防呆或安全夹具用

网友:
气缸传感器,用来检测活塞的位置。

网友(点评):
检测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不太懂。

网友(点评):
回复见6楼。

网友(点评):
注意:原理接近于接近开关,暂时先作初步了解。

网友:
接近开关,,,,,,,,猜的

网友:
磁性开关,带内置磁环气缸上专用。检测气缸活塞位置。

网友(点评):
另外,这个起不了限位作用,只能起检测作用。

网友(点评):
正解!以前也见过

网友:
磁性开关的动作需要磁场,需要靠近磁铁,而汽缸在生产的时候为了方便客户使用,就把磁铁安装在活塞上,这样不仅方便使用,而且活塞的行程判断准确。所以,磁性开关要固定在汽缸上,以便准确判断气缸的状态。接近开关它是靠汽缸做往复运动带动磁铁做相同周期的运动,即磁铁一靠近接近开关就输出一个高电平,是自动化控制中运用得比较多的一种传感器,可以用它来检测汽缸运行速度以及状态。

网友(点评):
这个解释图文并茂,不错!

网友(点评):
仅供参考。它是接近开关的原理。传感器可能是一种磁致伸缩线性位移性质的。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网友:
磁性开关。

网友:
霍尔定理

网友:
我只见过 学习了 哈哈

网友:
磁性开关,跟缸筒内的感应出磁环,控制气缸杆伸出的长度

网友(点评):
它能控制气缸的伸出长度?

网友:
电磁开关,感应用的

楼主:
感谢所有朋友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

总体来说这个部件可以检测到活塞的位置,具体传回的信号是开关还是测量这个根据使用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异

网友(2018-08-20):
磁性开关,控制阀门开闭用,通过检测管道活塞位置,控制阀门开闭。

网友:
原理估计用过气缸的都知道,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说白了,它就是一磁性开关,一般就两根线,但是上面的指示灯怎么会亮的,指示灯是怎么形成回路的,求了解的大侠告知(常用的是亚德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