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机,需要测量哪些参数来确定它的好坏?

楼主(2013-07-17):
各相电阻?对地电阻?相间电阻?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另外,电机运转正常,但是出现发热可能是哪些原因导致呢?我能想到的是1、负载增加2、冷却风扇损坏3、缺相(但是缺相了就不能正常运转了)。除此之外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都说完了,,,还问啥。。。。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完了,,,还问啥。。。。真是。

肯定还有俺没想到的吧

网友B:
电机正常运转一般比环境温度高20度左右,手感略微热 都是正常的
一般30KW以内的控制外壳温度不高于65℃   30KW以上的可以稍微高点
高压电机 热电偶传出的温度(定子绕组)能达到120℃

除了大侠说的这几点  还有  “气隙”,这个不是很清楚了,大概原理就是旋转磁场离铁芯远了 磁力会下降,就是定子和转子中间的间隙不能太大,如果定子和转子不是原配 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另外驱动端和非驱动端的轴承如果有磨损  导致转子略微摆动  振动大  也会导致发热   这一点容易忽略   时间久了会产生扫膛

日常维护要经常清扫导风槽 保持清洁  叶片损坏 罩子损坏  都能导致散热不良
若是变频电机但是风扇不是单独的那种  运行频率过低  风扇速度慢 也会发热  至少要20Hz以上

网友(点评):
专业精湛,热情助人!

网友B:
相地电阻 要用兆欧表摇  在0.5MΩ  内才可以
另外接线柱接触要良好   各线鼻子和线之间  线鼻子和接线柱之间   若是有“虚接”(检查会有熔化的痕迹)也会造成发热
接触不良造成电阻增大  功率增大会发热    这一点在电焊机的焊把接线中很常见
所以接线柱经常因为电源线的摆动变松  接触不良    也是发热的原因之一   经常被忽略    电源线要固定好
大型电机接线盒出口有一对丝堵   线从这里穿过能把线卡住    许多电工都不用这个     很要命

网友(点评):
大侠补充的很好,谢谢。

网友:
电机潮湿也会发热的,我做设备进了三台电机,通电后运转不太正常,电机发热。拆下来一看,接线盒内居然有冷凝水露,妹啊,全部退货了。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分享经验,ps.是否因为有水气,导致绝缘电阻降低而引起发热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地电阻 要用兆欧表摇  在0.5MΩ  内才可以
另外接线柱接触要良好   各线鼻子和线之间  线鼻子和接线柱之 ...

相地电阻指的是绝缘电阻么?我们这儿检修记录要求的绝缘电阻是不小于10MΩ

网友(点评):
和绝缘还不是太一样,就是检测三相是否有接地,也就是接线柱和外壳之间的电阻,越大越好,,在新电机验收时我们都摇这个电阻 这个标准里也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地电阻 要用兆欧表摇  在0.5MΩ  内才可以
另外接线柱接触要良好   各线鼻子和线之间  线鼻子和接线柱之 ...

请教大侠在后面提到的标准的标准号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哎呦,还真问住我了 标准号?我查查看

网友(点评):
http://blog.gkong.com/ecaij_105736.ashx GB 50150-91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只搜到了这一个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地电阻 要用兆欧表摇  在0.5MΩ  内才可以
另外接线柱接触要良好   各线鼻子和线之间  线鼻子和接线柱之 ...
相地电阻 要用兆欧表摇  在0.5MΩ  内才可以
回大侠,根据大侠提供的标准,此处应该是不低于0.5MΩ。

网友(点评):
哦,非常抱歉,谢大侠指正

网友:
收益了
谢谢各位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正常运转一般比环境温度高20度左右,手感略微热 都是正常的
一般30KW以内的控制外壳温度不高于65℃  ...

谢谢你的经验,我现在用了一台变频器控制电机,在低速30转每分钟空载的情况下运行了40分钟,大概在30分的时候出现了发热现象,也不是很严重,这属于电机的正常情况不?

网友(2017-08-31):
引用 网友B:
相地电阻 要用兆欧表摇  在0.5MΩ  内才可以
另外接线柱接触要良好   各线鼻子和线之间  线鼻子和接线柱之 ...

大神,方便加好友吗,我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但我权限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