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不锈钢加工刀片问题

楼主(2013-07-17):
关于不锈钢的加工,大家都有些什么看法.

现在LZ遇到的问题就是刀子不耐用,用过三菱的US735系列 用过京瓷的AC630系列 山特维克的也用过,都不是很理想。

不知各位大侠是用的是那种刀片,可以的话把型号一起发上来。

网友A:
什么设备,什么材料,切削参数是多少,等等的数据你一样没有,怎么回复你呢?
另外:AC630是住友的。

网友:
楼主!你加工不锈钢的刀片的话!有白刀片的,邮寄10过来!我免费给你做一下PVD涂层!现在公司有三款涂层卖得很好!其中就有加工不锈钢的!
我的QQ39218924

网友:
描述不清楚   三菱的应该加工不锈钢是可以的  VP15TF   US735 都是市场比较通用的  首先你的机床  加工产品的形状  参数   等

网友(点评):
vp15这种刀 只能说很普通很普通的 通用性刀具。。。 我的刀具是80°刀片 0.8圆弧。。。 只是想能更好的提高下刀具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备,什么材料,切削参数是多少,等等的数据你一样没有,怎么回复你呢?
另外:AC630是住友的。

说错了 不好意思!!刀子太多了  把京瓷看成株友的了

切削参数没问题的,走刀也不快 0.1  线速度算下来60  切深单边1mm

设备077 液压卡盘。。。夹持都没问题。

我只想大家推荐下 自己用的刀具,我拿来试试。能给切削参数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错了 不好意思!!刀子太多了  把京瓷看成株友的了

刀片型号和刀具寿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片型号和刀具寿命呢?

CNMG120408N-EX AC630M  株友
CNMG120408 -MS US735      三菱
CNMG120404N-GU AC630        株友

寿命大概50件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CNMG120408N-EX AC630M  株友
CNMG120408 -MS US735      三菱
CNMG120404N-GU AC630        株友

你看下这几款刀片的推荐参数,线速度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关键是切深和进给,这个跟槽型有关,如果不匹配的话,刀具寿命会差不少。建议加大进给和切深看看。很多时候低进给低切深效果反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这几款刀片的推荐参数,线速度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关键是切深和进给,这个跟槽型有关,如果不匹配的 ...

试过的没有慢的时候好,一般性做不锈钢转速和走刀差不多是普通钢材的一半。

槽型上可能有点问题,我感觉有点象精加工的。 过会我上图片给你看。

网友B:
是不是切削液没选对?

网友(点评):
应该用什么比较好? 我现在是水溶性的乳化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这几款刀片的推荐参数,线速度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关键是切深和进给,这个跟槽型有关,如果不匹配的 ...

把刀用好:
        请看下我现在加工用的槽型

槽型

槽型

网友(点评):
拍刀片盒反面看下有推荐参数没。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刀用好:
        请看下我现在加工用的槽型

看过用过,没啥特别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切削液没选对?

你打电话给我们的技术咨询一下,13609666165,钟经理

网友:
三菱,住友,连山特都用上了也不行,你说是自身的问题还是刀的问题?看你图上的刀片,我敢肯定是你的加工参数不对。

网友(点评):
不要随便用肯定两个字! 我的毛胚有点不规则,加上有硬化层,所以会不耐用,这个原因占了一大部分。

网友:
316不锈钢加工,我公司去年新推出不锈钢专用刀片,目前工厂这面用反映都还不错,不知楼主在什么地方,若在珠三角,我这面可以提供刀片给你测试。

网友:
黛杰的JC8015  粗加工用单边槽型(深),精加工全周SF槽(浅)
你加工条件如果比较大,图上的光槽型就没一个合适的

好久没上这网站了,人气好像更多些了,LZ是上海的话私信给地址直接发给你试吧
做不锈钢基本没输过,买不买你试完再外面了解好了,

网友:
没看清楚LZ上条件了,硬化层+不均匀肯定比较费刀了,但是60米和F0.1还是感觉太慢太低了,
切深最不均匀的地方如果超过2mm的话就最好换我贴图的这种槽型了
你要网上询问到答案的话,上一张使用后的图片更重要一些

我知道你是想来交流不是让我们推销的,但是实际工况区别很大的,跟你差不多的条件,
用你手上几款刀片正常加工的大有人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清楚LZ上条件了,我觉得进给太慢了08的刀尖  100米线速度 0.2-0.3进给可以了
你要网上询问到答案的话, ...

这个我知道。工况应该不错的,刚性可以。

现在我把线速度打到80   刀片明显寿命上升

网友:
好的,有改善就行~~帮不上什么忙了

山特比较有优势的是高速加工,200米以内的性能上没有太大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工况应该不错的,刚性可以。

现在我把线速度打到80   刀片明显寿命上升

日系的差不多150米左右是个分水岭,往上就不如欧美了,涂层能力问题。

网友(2019-07-03):
不锈钢加工,找上海派德,他们很专业。  paidetools.cn.ch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