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坐标如何去测量无基准的面轮廓度,线轮廓度

楼主(2013-07-17):
最近领导要求测一个产品的面轮廓度,与线轮廓度,结果发现这个是无基准的,
请问这样如何用三坐标测量,我们使用的是蔡司与东京精密的三坐标,

目前我是这样测量,将这个图纸的CAD导入,建立CAD模型的坐标系,选取这个轮廓,
然后测量实际部品,再计算轮廓度,感觉这是在测量有基准的轮廓度,

那如图的无基准如何测量????

网友:
对啊  只要注意比例就行了

网友:
测量同样也是要导入数模的
然后测量数据,
比较

网友A:
无基准轮廓度0.2,可等同理论曲面正负0.1计算,所有的点在正负0.1之内,即合格。
有基准轮廓度0.2,在理论曲面正负0.2以内同时满足最高最低点差值小于0.2之内,即合格。
无基准比有基准要严。

网友(点评):
无基准的是不是不需要导入数模,只测量实际的曲面即可。有基准的需要导入数模,实测值和CAD模型进行对比。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2018-08-14):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9-03-19):
有基准轮廓度0.2,在理论曲面正负0.2以内同时满足最高最低点差值小于0.2之内,即合格。
无基准比有基准要严。

以上说法是错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基准轮廓度0.2,可等同理论曲面正负0.1计算,所有的点在正负0.1之内,即合格。
有基准轮廓度0.2,在理论 ...

后面说法有误

网友:
这个简单,找两个精度比较高的孔或者精度比较高的边和点,建立虚拟基准,建空间坐标系,根据虚拟坐标测量实物你用的是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三坐标,一般接触式三坐标精度略低一些,在三坐标行业,据我调查基恩士的光学三坐标精度还可以,不过适用于小零件

网友(2019-04-23):
长知识了~

网友(2023-12-10):
直接在数模上截取你需要的曲面出来,检测曲面以数模为参考输出轮廓度就行

网友:
直接在CAD中导入数模,在数模上截取测量位置的曲线轮廓出来,选择合适探针去测量该轮廓,再用轮廓度拉出结果,后面添加一个图像元素,把测量的轮廓度给图形元素就能得出直观的轮廓度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