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纸板,用鼓风机还是用真空泵??

楼主(2013-07-17):
纸板摆在几个方管上,方管对纸板的方向钻两排小孔。以前我们公司都是用鼓风机抽气,发现吸力不大,还有吸料时间长点就会把鼓风机烧坏,而且声音很吵。现在想换成真空泵的。我想问下同等功率的鼓风机吸力大还是真空泵吸力大?噪音大小?还有用真空泵能否加个储气罐来增加效果啊?

网友:
天哪,我只能说你错乱。
你看看你说的,你不懂中文吗?:
----用鼓风机抽气,发现吸力不大
----鼓风机吸力大还是真空泵吸力大
----用真空泵能否加个储气罐

不是这行的就不要勉强,别人都觉着累。

网友(点评):
这行?那行啊?

网友:
表示无法帮上忙,条件不清楚。
有个经验和你分享下:自动化贴标签的机构中取标签的吸盘是用压缩空气经Y型通道排空是产生的负压吸住标签的。

网友(点评):
这个考虑过,我的纸板比较大,吸住时侧面有个切削动作,那个Y型真空发生器没这么大的吸力。

网友:
要想上档次点用“飞达”

网友:
静电可以不

网友(点评):
静电没用过,不过我的动作是吸住侧面有刀具切削的,会产生一个使纸板上翘的力,不知静电可以吸得住不

网友:
罗茨鼓风机有一定的抽真空能力,主要看你用的那种鼓风机

网友(2013-09-13):
风机流量大,但真空度不高;选择真空发生器(或许就是你说的真空泵),流量可能小些,但真空度会高。
此外,底部方管上的孔需要确认:孔径、间距、数量,F=PA,P的极限就是极限真空,A就是所有的孔面积。吸力大小很容易计算出来。
真空发生器可以长时间工作,不存在发热、振动、噪声等问题,只是选择的时候注意能耗比(压缩空气消耗量同真空流量的比值)。

网友:
我可以先顶了再看嘛

网友:
我可是听说造纸机械厂用的罗茨风机,我现在就做着。也是听老业务员说的

网友(2018-05-21):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