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气动旋转接头连接,管路设计

楼主(2013-07-17):
需要设计个装置,参考图片。轴上有两个圆盘,每个圆盘上需要装四个真空吸盘,整个东西需要绕轴线整周回转,不知道气源的管路该怎么设计和布置,找了下有气动的旋转接头,但还是没想到好的解决方法。请问哪位朋友有好的管路布置方案。

网友:
设计个非标的旋转接头佷容易吧

网友A:
SMC有标准件的!

网友(点评):
以前常用SMC的东西,没见过这个,长见识了。。

网友:
真空吸盘应该只要一个气路就可以了,加个单通的旋转接头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C有标准件的!

哈,就是要这种,多谢啦

楼主:
已解决,多谢各位啦

网友(2013-11-25):
引用 楼主:
哈,就是要这种,多谢啦

多通路气动旋转接头
欢迎选购,QQ2383517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