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G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3-07-17):
下午下了个UG8.0的,在安装时选择的是简体中文,可是结果装上还是英文的,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
网上有教程。
安装过程中选择“简体中文”。

网友A:
右键桌面的电脑属性点击高级然后环境变量里的系统变量UGII_LANG 点击编辑把english改成simpl_chinese ,如果原本已经是simpl_chinese ,可以先改成English,确定之后在改回来,打开软件就行了。以前就按这个方法来的,你也试试看

网友:
我和三楼的想法是一样的,

看看这个变量值是否对,如果不对就更改过来
右键我的电脑---选“属性”--选“高级”--在下面的“系统变量”栏里---找到UGII_LANG,将值改成chs或者simpl_chinese,即可。
同学这里有些关于ug的视频教程,算是比较系统的,如果需要加我QQ吧,6264181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桌面的电脑属性点击高级然后环境变量里的系统变量UGII_LANG 点击编辑把english改成simpl_chinese ,如 ...

谢谢!

网友:
4楼正解,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百度的,比在这边寻求答案更快。

网友:
我的UG就没安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