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这个图片怎样展开?

楼主(2013-07-17):
用sw这个图片怎样展开?

网友:
我在想这能不能按个圆锥体展开呢,能的话测量下两头边长就差不多了

网友A:
总得切个缝吧,楼主,否则车间工人该骂了,“你个锤子”

网友:
向类似的工件建议用钣金展开软件就可以简单的和从网上下个软件很小很实用的

网友(点评):
机械社区有人才啊。 都在我生产群5336139。大家进来一起讨论。直接快速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得切个缝吧,楼主,否则车间工人该骂了,“你个锤子”

切个缝也不能展开,这是用曲面放样做的,不能转成钣金件。

网友:
像个扇形

网友:
首先得切割缝,转化成钣金,设置好k因子,应该能展开,只要能转化成钣金就能展开。

网友:
见证奇迹的时候。

网友(2014-10-14):
这样是不是很浪费材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