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单位要求的车工加工守则(齿轮)

楼主(2013-07-17):
看看大家是否有需要用的,或者想法(车工加工要求)与我们单位一样的!

网友A:
比较细致,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细致,顶起

谢谢评价!

网友B:
工序间留余量还要达到3.2?表示怀疑,  这样的话要加一道精车
既然图纸规定是1×45°倒角,为什么改成圆角?也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序间留余量还要达到3.2?表示怀疑,  这样的话要加一道精车
既然图纸规定是1×45°倒角,为什么改成圆角 ...

车工干个外圆粗糙度(表面高低点)6.3的,后序有外磨,要求0.3MM的留量,还会磨严么?可能会磨不严,因为30道量是按粗糙度3.2留的,6.3的话留量就得更大,磨削时间就会更长。
1×45°倒角,改成圆角是外观更美观,质感更好。并且倒角的目的是什么? 1×45°倒角实际是将一个棱角倒成了两个棱角了,只不过棱角更小而已。

网友(点评):
什么叫磨严?磨削后粗糙度多少?还有,“凡……”就是说所有工序间都是这样的粗糙度,粗车和精车应该是两个工序吧。车削能达到3.2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车工干个外圆粗糙度(表面高低点)6.3的,后序有外磨,要求0.3MM的留量,还会磨严么?可能会磨不严,因为 ...

磨严 指被磨的表面都磨到(着),磨不严就是说有地方(包括点)没有磨到。车削3.2 对于任何车床包括普车我们认为都很简单,我们要求严时精车后达到的是1.6,这个数控干起来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