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画弹簧啊?

楼主(2013-07-17):
请问各位大哥,如何用solidworks画弹簧,具体的步骤是怎样?谁能简单的说说?

网友A:
螺旋扫描后切除两端,要能根据配合伸缩的就在装配体画。查查网上教程,很多的。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扫描后切除两端,要能根据配合伸缩的就在装配体画。查查网上教程,很多的。也很简单。

制作动画的时候,弹簧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伸缩变形的,如果能,具体是怎样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动画的时候,弹簧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伸缩变形的,如果能,具体是怎样设置的?

我一般是在装配体中直接建模,这样弹簧会根据你装配体状态的不同、随之长度亦会发生不同。动画的话,就是增加一个长度方向的定义就好了。
看看这个教程。
http://www.iw168.cn/Solidworks/solidworks-tanhuangdonghuafangz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