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螺纹具体一点的含义表示什么?

楼主(2013-07-17):
各位朋友,如图右下角角标注所示:7-M40 TAP DP40的具体含义表示什么意识?M40代表m40*2还是代表m40*标准的螺距?求各个字母的代表含义!多谢!

网友A:
M40 ATP DP40
M40:标准螺距
ATP:就是攻丝的意思
DP40:代表深度(deep)为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0 ATP DP40
M40:标准螺距
ATP:就是攻丝的意思

追问.M40的标准螺距是多少?查普通的螺纹里面没有M40的螺纹,只有MJ螺纹和梯形螺纹里面有标准的螺距?有1.5,2,3,和7的。请问一般制图的时候代表哪个?还是直接找客户了解?下图是客户发来的图纸!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标准!

网友:
第三系列有M40,螺距为1.5
尽量不采用,非标螺柱也难买。最直接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找客户了解一下,有可能是日本的图纸。

网友:
又学习了。。谢谢2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