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件,一百件,给个意见怎么做成本低,有厂家的报个价

楼主(2013-07-17):
薄壁件,一百件,给个意见怎么做成本低,有厂家的报个价,谢谢,有图有美女哦!!!!!

楼主:
怎么样啊!!!!!!!!!!!!

网友:
麻烦楼主能说下工件的材料,单看工件我个人想法是车+线切割,放到普通车床上分粗精车,用同心铜软爪装夹车出管状外形,然后到线切割那里割正长度,可以同时割出几件。因为车床上加工,外圆内孔都可以保证,不过调头后工件太短无法夹持。

网友:
100件数量太少,直接自动车完事

网友:
直接车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好像不需要问人吧

网友:
100件。。估计很多厂家都不爱做这个。工价低没什么赚头。。。。我们一次做4000件都不怎么爱做。一件才两块钱。。一天一个人车400件也才800。。更何况数量那么少。。用数控车是划不来 。。。用仪表车床比较快。或微型数控

网友:
3元保证有人做

网友:
这个不用问,一百件,给个相对好点的价,也不算什么。

网友:
这是叶片马达的复位弹簧。

网友:
这是叶片马达的复位弹簧,给中海油服做的吧?

网友:
这个壁厚真是不厚啊。看来车一个切一个也行。

网友:
建议楼主做完了给出价格与质量,方便参考。

网友(2015-06-18):
感觉用数控车床,可以一次加工10件左右,然后用外槽刀具进行切削

网友:
100件。一件便宜1块也才100块。。。你随便捉个技校刚毕业的都可以做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女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