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仿真,通过布尔运算加法结合的两实体用布尔运算减法分离失败,怎么办

楼主(2013-07-17):
各位大师

在ADAMS仿真中 我遇到一个问题  ,通过布尔运算加法结合的两实体用布尔运算减法分离失败,怎么办啊。

网友:
不是在adams里面建模吧?直接用接口转呗,进去后再定义下

网友(2014-03-07):
布尔加运算后,俩个物体成为一个。此时若要分开它们,必须用  布尔分开(一个空心方块和一个空心圆相交的那个图标)  运算。
这俩个运算是可逆的。        但是运用布尔融合运算(一个实心方块和一个实心圆相交的图标)使俩个物体融合后,这俩个物体就不能通过布尔分开运算使他们分离再一次变成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