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凯恩帝数车 刀具撞零件了! 重新对刀位置还是不对

楼主(2013-07-17):
请教各位师傅:今天凯恩帝K100TI-B 数车 Z向运动时刀具撞零件了!   按急停!  界面显示  Z轴  报警!  按 复位取消 键, 报警不能解除!  后 下电 再重新上电   ,报警解除了!   但重新对刀后, 刀具走的位置 (XZ方向 走的位置)  和 以前 加工正常时,走得位置都不一样!  原来 程序 走到 Z0    刀具是在 零件右端面的! 现在 程序 走到 Z0  刀具是在 离零件右端面正方向大概  67MM的地方! X方向重新对刀后,刀具走的位置和 以前 加工正常时,走得位置也不一样!    机械回零后,再对刀,也试过! 也不行!   请教各位师傅  ! 这是哪的问题呀! 我还是新手! 请多指教!  多谢! 大家!

网友:
驱动器报警,机床断电,一般都要重新对刀,特别是国产系统,我用发那科有时不用重对刀,机械回零我一般不用,还是重新对刀放心,你再试下

楼主:
重新对过刀的!         但 刀具走的位置 (XZ方向 走的位置)  和 以前 加工正常时,走得位置都不一样!  差很多!   加工程序是没错的!

网友:
国产机床就这样!

网友:
回零了没有?

网友A:
重新编程 对刀 试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编程 对刀 试切

重新对过刀的!         但 刀具走的位置 (XZ方向 走的位置)  和 以前 加工正常时,走得位置都不一样!  差很多!   加工程序是没错的!

网友:
机器坏求了!

网友:
连轴器撞松了 哎

网友:
看看东西坏了没有哦!

楼主:
多谢各位了! 问题解决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了! 问题解决了哈

怎么解决的?说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了! 问题解决了哈

你咋解决的?

楼主:
打电话 给厂家解决的

网友B:
楼主应该是第一次用凯恩帝吧  对刀是要加小数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第一次用凯恩帝吧  对刀是要加小数点哦

和贾小数点无影响!  在系统参数中改好的

网友:
是否滚珠丝杆出问题了?检查过没?

网友:
撞刀后,刀塔相对于机床轴的空间位置有偏差,需校准机械位置和机床原点参数!

网友:
说不定你的山寨系统忒山寨了吧。。。。。。以前用的正常吗

网友C:
自己修好啦,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修好啦,真牛

厂家电话指导修好的!  单靠自己  解决不了!

网友(2023-05-30):
引用 楼主:
重新对过刀的!         但 刀具走的位置 (XZ方向 走的位置)  和 以前 加工正常时,走得位置都不一样! ...

你现在应该是个老师傅了,不在坛子回来看一下你当年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