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热套小问题

楼主(2013-07-17):
轴承加热后装到轴上,装到一半卡住了,用铜棒敲,把内圈敲掉了一个角,这是怎么回事?轴承这么脆啊?

网友:
只能说楼主的安装拆卸方法有问题。另外,赶上假轴承也没准儿。

网友:
压不进去也就算了,还一敲就破,是不是压力大压伤了,另外,加热过了,烧坏了。买到水货了。

网友:
敲一个角。。。那这个轴承,有点水。。。。。。不过楼主装卸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能直接铜棒敲轴承,最后有个木头板垫一下

网友(点评):
榔头加铜棒拆轴承是允许的,垫木板的话,力量太小。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是批量装的话,都会自己做压装的工装;
装不进用铜棒敲,那属于“野蛮装配”,教你的那个师傅应该先敲他的脑袋!

网友(点评):
如果是单个安装的话,轴承安装到一半,进退两难时,用铜棒敲是允许的,不是野蛮装配。

网友:
应该碰上假轴承,至少我是没见过被铜棒敲掉角的轴承。

网友(点评):
真轴承被铜棒敲掉角的也很常见,尤其是内圈有档边的轴承。

网友:
轴承的硬度很高,相对比较脆,内圈又比较薄,这是由于它的材质和工艺决定的。如果局部力量过大是容易碎掉,一般专业一些的最好是用套筒来安装,简单点说就是要使轴承内套(外套)受力均匀,可以用压装、热装、液氮冷装等等方法,热装温度不能超过120°,因为轴承回火的温度是120°,所以尽量控制好公差,一般轴承的公差带有一个原则,经常拆卸的轴承配合可以松一些,不经常拆卸又承受大载荷的配合尽量紧一些。欢迎喜欢轴承,喜欢机械的朋友来参与讨论。QQ542716495 杭州刘

网友(点评):
绝大部分轴承的回火温度不是120度。

楼主:
设计的是热套的,但一下子没装到位,半路卡住的,只能硬敲下去。
轴承不会是假货的,会不会和加热温度150度过高有关,但温度越高,也不会越脆啊?

网友A:
可能是加热时间不够,还有就是加热方法不对,如果装不进去不能用铜棒硬敲,另外轴承加热不能超过100度,不然对轴承的硬度会有影响。轴承热装有专用的设备,量不大可以用油煮。(热装前应该对轴除锈、修整毛边、抹油处理)

网友(点评):
轴承加热不能超过100度? 没这种说法。

网友:
在那买的,什么牌子的,在国内买个假货不正常吗?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加热时间不够,还有就是加热方法不对,如果装不进去不能用铜棒硬敲,另外轴承加热不能超过100度,不然 ...

你可以查一下轴承钢热处理工艺,看一看他的回火温度是多少。热装的温度只能低不能高。

网友(点评):
呵呵,基本理论你是知道的,看一看回火温度是多少,热装的温度只能低不能高。 轴承后缀中还有S1,S2,S3,S4,你可以查查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即使是不带S后缀的轴承,回火温度是120或150摄氏度或更高---取决于轴承种类和尺寸。以上所说轴承均是开式轴承,金属保持架。

网友:
YJ30H型轴

YJ30H型轴

轴承加热器三

轴承加热器5

轴承加热器

轴承加热器

轴承加热器

轴承加热器

网友:
常州佑龙机电

网友(2013-10-15):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查一下轴承钢热处理工艺,看一看他的回火温度是多少。热装的温度只能低不能高。

高于120°,是尺寸不稳定吧

网友(点评):
高于回火温度,不仅仅尺寸不稳定,关键是硬度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