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的涨紧力有无标准?怎样检测呢?

楼主(2013-07-17):
1.关于机械设备中的角带、平带、同步带等,在使用中有无相应的皮带张紧力标准呢?国标或者企业标准。
2.张紧力有专业设备可以检测么?貌似从网上看到有张力计,不知哪位大侠用过,麻烦给讲讲。

网友A:
书上应该有,你该看书
我记得是拿手压,压下去8-9毫米就差不多了
你要看书

网友(点评):
看书啊,看书啊。有够为难的。

网友(点评):
机械社区有人才啊。 都在我生产群5336139。大家进来一起讨论。直接快速反应。

网友:
以前有见过德国佬先用东西敲下皮带,然后用测振动频率的仪器测,通过振动频率来调节皮带松紧

网友:
见过德国用定规调节皮带涨紧力的,一般是压下去一定距离的力。不太重要的大都懒得费那劲,手按按感觉下就算了,运转起来看看带跳动量,有无异响啥的

网友B:
在带与带轮切点的中心,也就是中心距L的中心垂直放一个重物,质量随便,记为M,通过重物产生的挠度y来检测张进力度.
公式:
y=1.6/100*L

网友(点评):
大侠这公式,M都没用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应该有,你该看书  我记得是拿手压,压下去8-9毫米就差不多了  你要看书

回大侠,用手压的方法俺是知道的,这里想了解的是有没有标准和检测仪器。

网友C:
手上有同步带的标准 JBT7512.3 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同步带的标准 JBT7512.3 楼主可以参考下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带与带轮切点的中心,也就是中心距L的中心垂直放一个重物,质量随便,记为M,通过重物产生的挠度y来检测张 ...

算Y的时候用啊